28335在ccs4.2.4下和在ccs5.2.1下调试的差异问题?

楼主(2013-01-31):
1、原来在ccs4.2.4下采用了flash api2.1,是否能在ccs5.2.1下继续使用,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是flash api2.1只能在ccs4下使用?

2、在ccs4.2.4下编写的程序,今天采用ccs5.2.1.打开,然后用仿真器(seed 560v2)进行烧写,出现了warning"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9ce",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
3、由于要调试cortexa8,以及cortex-m4f,所以我希望统一在ccs5.3.0下调试(一个同事无意中在ti网站上下到了),请问这个版本对于28335的支持有没有和ccsv4有区别?

网友A:
1.Flash API2.1可以在CCS5.2下使用,我用CCS5.2编译了一下,没有问题,请问楼主使用CCS5.2时碰到什么问题了呢?

2.0x3ff9ce为BOOT ROM区域,不是FLASH区,因此是没有源代码的。不影响使用。

3.CCS4和CCS5都可以支持28335,你可以用CCSV5.3。

网友B:
没感觉出来的

网友B:
版本还没有升到5.2上呢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在设置里面选择什么东西?

网友C:
没用过5.2呢

网友C:
楼主介绍一下感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