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HALT 复位问题外部中断

楼主(2013-01-31):
问题是我这里又个5分钟标志,刚开始的时候5分钟到了进入HALT模式! 可是进入了马上就复位了!   各位大侠那里有问题吗?
if(TIME_5MIN_FLAG==1)
      {
        __disable_interrupt();//关闭中断
        TIME_5MIN_FLAG=0;     //定时器5MIN标志
        TIM2_IER=0x00;        //关定时器中断
        PB_ODR=0x00;          //quan liang
        __halt();             //进入停机模式       ------------一直没有进入停机模式

        //在停机模式下,所有寄存器与RAM的内容保持不变,默认情况下时钟配置也保持不变
        CLK_configuration();  //重新配置时钟
        GPIO_Init();          //重新定义I/O
        TIME2_Init();         //开TIM2中断
      }
/*****PD口外部中断程序*****/
#pragma vector=0x08
__interrupt void PD_IDR_EXTI_IRQHandler(void)
{
  if(!(PD_IDR&0x01))//PD0 按键检测
    {
        if(key_mode_counter>=60)
          {
            Key_Mode=Key_Mode_down;
            key_mode_counter=0;
          }
        else{key_mode_counter++;}
    }
  else
    {
      if(key_mode_counter_1>=30)
        {
            Key_Mode=Key_Mode_Up;
            key_mode_counter_1=0;
        }
      else{key_mode_counter_1++;}
    }
}

网友A(2013-07-30):
是否是程序反复进入中断程序,看门狗复位了,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87246&epclos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