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请问FPGA 上电要10几秒才正常工作这正常吗?

楼主(2013-01-31):
上电后FPGA要10几秒才开始工作,这十几秒期间管脚的状态和HSWAPEN有关,感觉是配置芯片还在往FPGA配置程序。配置芯片配置程序应该不用这么长时间吧,FPGA是XC6SLX100,配置芯片是XCF32P。程序是简单LED灯闪烁,应该没有问题,在线没有问题,只是掉电重启后有10几秒后才工作。我在XC6SLX16上试了没有这么久,难道是配置芯片容量太大吗?配置芯片的下载速率有多快?

网友A:
看图配置一下速率,不要太高 太高有可能无法配置。
修改后重新生成bit文件然后生成下载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jtag的问题?

网友C:
你是串行还是并行配置啊?如果是串行配置,这个配置时间很正常啊

网友D:
v5也很慢......

网友E:
对头,修改一下配置速度就可以了,我记得SP6最高的配置速度为100的,默认好像是10,既不清楚了

网友F:
开始工作慢是因为有个 set spi configuraion bus width这个参数你设为了1,你的芯片应该设置为4,主要速度就快了。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F:
在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的属性的configuaration options页面里面的

楼主:
是速率配置问题,按照2楼方法速度确实变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始工作慢是因为有个 set spi configuraion bus width这个参数你设为了1,你的芯片应该设置为4,主要速度 ...

谢谢,学习了。不过我遇到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配置用的不是SPI模式

网友G: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呵呵   顶起来

网友H:
其实你根据你的配置电路算一下时间bitstram_length/CCLK就知道正不正常了。不管怎么说10秒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I:
应该是上电需要配置吧   这个可能很消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