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A程序占用大于32Kbyte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3-01-31):
如图,atmega128a程序运用空间到0x7fff bytes时候程序运行还正常,再往FLASH里面存一个数,使程序空间运用到达0X8000bytes时,运行就不正常了,用atmelstudio6 和iccavr7编译,都是一样的结果,程序空间容量都是通过在flash存数组来控制测试的,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A:
是不是你自己使用了32K代码限制版的编译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自己使用了32K代码限制版的编译软件啊

iccavr7 专业版也会有32K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自己使用了32K代码限制版的编译软件啊

Image Craft IDE for ICCAVR(Professional)

网友A:
有什么奇怪
我以前也使用ICCAVR    还是4K代码限制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奇怪
我以前也使用ICCAVR    还是4K代码限制版

编译还没有任何报错信息,就是下载到板上后运行不正常。。。有没有使用过的容量限制的编译器发个链接来学习一下

网友B:
看看熔丝位设置有问题吗,103兼容模式去掉了吗?

网友C:
注意将 CODE的数据表格放在 低32K区域。
使用汇编习惯上,
ldi ZL, low(RST_TABLE*2)
ldi ZH, high(RST_TABLE*2)
而高于32K的访问时,需要对 RAMPZ0( Extended RAM Page Z-pointer)位置1。
至于,C编译器是否能识别32K以上区域,并置RAMPZ0位——本人没测试过。

楼主(2013-03-04):
引用 网友C:
注意将 CODE的数据表格放在 低32K区域。
使用汇编习惯上,
ldi ZL, low(RST_TABLE*2)

你这边讲到的是对RAM的访问吧,但是我RAM空间还很多,远远低于32K(内部4K RAM还没用完),现在是FLASH运用超过32K时运行不正常。

网友C:
FLASH ROM 的情况也是一样.
只是 上楼贴图时,弄为RAM的.

网友C:
CODE的数据表格——指FLASH ROM 代码中的表
以前,比较喜欢放在 所有程序指令的最后。 当程序 超过0x7FFF时, 0x8000*2= 0x10000。此时,ZH、ZL(16位)就变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DE的数据表格——指FLASH ROM 代码中的表
以前,比较喜欢放在 所有程序指令的最后。 当程序 超过0x7FFF时 ...

这边说的0x7fff是*16的单位吧,可是我的容量才刚过32K字节,也就是其实才到0x4000*16,这里那个存储器到另一页应该还好长距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DE的数据表格——指FLASH ROM 代码中的表
以前,比较喜欢放在 所有程序指令的最后。 当程序 超过0x7FFF时 ...

我做了另一个实验,在flash区建一个自己的块:.myzone=0x5000
#define  PROGEMMYZONE __attribute__((section(".myzone")))
void functionA()PROGEMMYZONE ;
通过这样把函数A定位存在0xa000开始的位置,能正常工作,可是我如果多定义一个函数在这个区里面,
void functionA()PROGEMMYZONE ;
void functionB()PROGEMMYZONE ;
编译没有报错,但是运行就不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了另一个实验,在flash区建一个自己的块:.myzone=0x5000
#define  PROGEMMYZONE __attribute__((sec ...

估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我遇到过超过64KB后烧写程序校验错的,后来发现是烧写软件有BUG。换过后烧写正常,运行也没有问题。

网友F:
以前有ICCAVR,编译选项里没有选外部RAM,结果出了一堆问题。

楼主(2013-04-23):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超过64KB后烧写程序校验错的,后来发现是烧写软件有BUG。换过后烧写正常,运行也没有问题。 ...

不知道你用什么编译器编译的,我那个超过32K能烧录,校验也没有错,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但是找遍了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选项说是对编译程序大小有限制的

楼主(2013-11-21):
问题已经解决,是烧写界面的问题,之前progisp1.72烧写后校验通过(包括超过32K的部分),但是用AVR  fighter校验发现超过32K的地方实际是没有数据了,应该是之前的烧写界面寻址有问题,现在到达45K了还是正常的

网友G(2015-11-11):
你好,我在论坛上看到了您的M128超32K后不能正常运行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特请您赐教,您是怎么解决的?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