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向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1-31):
我计算出来的角度应该是arctg -wc ,移向角度很小,基本没有移,是不是,谢谢

网友A:
要么有图无字 要么。。。。

楼主:
这个电路输入和运放右边输出,移向多少度,怎么计算移向角度。谢谢啊

网友B:
P级电容K级电阻的RC是n级,倒数后约为M级频率,你的信号是个级频率,这也行?也就说这个电容相当于断路。
还想要计算出移相角度,先要学好积分运算和三角函数,我最讨厌计算了,一般我只估算出截止频率。
小信号经过阻容积分电路一定是衰减的,所以要用有源的,你的220V还有必要用有源吗??难道用个简单的RC移相有何不妥吗?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5楼大神,我这个是个采样电路,左边是功放输出,右边是AD采样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