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外部用12m晶振,单片机的工作频率多少??

楼主(2013-01-31):
读熔丝位得到的是一个范围!!有没有能精确知道其工作频率的??

网友A:
一般都是12分频,所以单片机频率是1M

网友B:
Avr是12分频????????

网友C:
如果配置为外部晶振,那主频就是12M,AVR是单周期指令的,流水线结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12分频,所以单片机频率是1M

:'( 没人要求你学习AVR,但也可以了解一下。十来分钟的事情!

网友E:
什么是 读熔丝位读到一个大概的范围? 读熔丝位就能知道你用的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rc振荡。
估计 你都没搞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人要求你学习AVR,但也可以了解一下。十来分钟的事情!

哦,谢了

网友F:
单看熔丝位,你是不知道用的晶振是多少频率,因为8M、12M、16M可以设置一样。
再说AVR是单周期指令,理论上一个周期执行一条指令,有预取,所以效率非常高。
另外可以支持分频,定时器啊等可以最大1024分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