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如果节点的位时间小于总线位流上一位的时间,那么就会重同步,相位缓冲段1延长或者相位缓冲段2缩短。
但是相位缓冲段只在当前的位时间内被延长或缩短,在接下来的位时间内,只要没有重同步,各时间段将恢复编程预设值。
但后一位节点位时间又会小于总线上的下一位的时间,那么后面的位岂不是都要重同步吗?这里不是很理解

楼主:
没人告诉我么?

网友A:
路过 帮顶 哪位高人解答一下

网友B:
那么后面的位岂不是都要重同步吗?    是的
CAN 的控制器硬件自动完成这个功能, 楼主用不着担心它
当然还是希望通信波特率最好避免较大误差

网友C:
同步是实时进行的,自动的,只要有通信过程就有检测、比较、调整;当收、发双方出现不可接受的时钟相位偏差时,则启动调整,直至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