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spartan-3an硬件资料

楼主(2013-01-31):
如题,或者能告诉我FPGA如何引出引脚(例如我想直接测得实际频率大小),有资料望不惜赐教,中英文都可以

网友A:
官网上不是一大堆嘛

楼主:
如果想引出引脚信号,是不是要从expansion port 引出?那是不是还要买块扩展板

楼主:
如何引出引脚信号!~~!!~~我想要实际测试,如何办的到啊~~!!

网友B:
去官网下载,有点资料修改了,还是官网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下载,有点资料修改了,还是官网的好

我想做一个实际测试的,哪里可以做测试用引出端子来

网友C:
到官网上找一找   很多的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实际测试的,哪里可以做测试用引出端子来

不是有引出的引脚吗?查看一下原理图就行了

网友B:
这里有串口 有vga 还有几个io口 应该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串口 有vga 还有几个io口 应该够用的

直接拿扩展口做输出,可行,要是拿右下面4个switch来控制就没有输出,这个是何道理,这个也有限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