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的正确使用

楼主(2013-01-31):
手上有一小信号放大电路,首先小信号通过运算放大器的负反馈放大,再将输出信号接到跟随器上,跟随器的输出信号给单片机AD采样!单片机AD口电压值大概在5V以内.......请问这个跟随器能取消么?

网友A:
这里跟随器起到阻抗变换和隔离的作用,你可以试试看,跳线过去,看看ADC采样结果相差多少

网友B:
以PIC为例,一般单片机的AD要求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不要太大,否则与AD的输入阻抗相抵,采样电容无法得到逼近的电压造成AD误差,如果信号源能够满足阻抗要求,或者即使信号源的阻抗过大,误差能够满足要求的话就没必要加射随了

网友C:
这个和你的单片机的AD管脚输入阻抗有关系,如果阻抗足够大,一般来说是可以去掉跟随器的

网友D:
加上比较好

网友E:
视要求和内部AD结构而定,一般加上!

网友F:
不加也可以,你的放大器是一个电压取样放大器,输出阻抗为ro/(1+T),一般来说会很低,不会比你的跟随器高太多

网友G:
我用运放 做跟随器 电压输出范围变小了,就去掉跟随器了,之后ad也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用运放 做跟随器 电压输出范围变小了,就去掉跟随器了,之后ad也可以

跟随后电压范围变小?

前级放大的输出阻抗看来不是很大,ad阻抗不是很小。
可以考虑去掉

但是你要多考虑去掉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