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用IAR的请进

楼主(2013-01-31):
小白诚心请教
#include <iom16.h>
//#include <iomacro.h>
//#include <avr_macros.h>

void segg()
{
   DDRA|=(1<PA3);                //PA3设置为输出状态
   DDRA|=(1<<4);                //PA4设置为输出状态
   DDRB=0xff;                        //PB口设置为输出状态
   PORTB=0xff;                   //发送模码
   PORTA|=(1<<3);                //PA3输出高电平,DU拉高
   PORTA&=~(1<<3);        //PA3输出低电平,DU拉低,段选锁存

   PORTB=0xff;                        //发送为选  关掉数码管显示
   PORTA|=(1<<4);                //PA4输出高电平,WE拉高
   PORTA&=~(1<<4);        //PA4输出低电平,WE拉低,位选锁存

   DDRA|=(1<<2);                //PA2设置为输出状态 用于LED流水灯控制IO口
   PORTA&=~(1<<2);        //PA2输出低电平,DU拉低,段选LED流水灯锁存
}

//延迟函数
void Delay(int i) //
{
   unsigned long x=5000;
   x*=i;
   while(x--);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segg(); //关数码显示管函数
   while(1)
   {
      for(i=0;i<8;i++)
      {
        PORTB=~(1<<i);        //逐个PB口输出低电平?
        Delay(60);                //适当延迟
      }

   }
}

为什么DDRA|=(1<<PA3); 编译时会报错PA3未定义,但是在头文件明明是定义了PA3 的 啊。如果改为DDRA|=(1<<3),就通过了啊? 求指点

网友A:
看来用iar for avr 的人不多啊:lol

网友B:
一直觉得ICC和GCC得人多

网友C:
你说头文件“分明定义了PA3”,而编译楞说没有定义,那就是见鬼了。在PA3定义之前一定有个编译选项,把这部分定义略过了。

你在#include <iom16.h>之前加上 #define ENABLE_BIT_DEFINITIONS 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编译器上面设置问题,下面那个选项未选上

网友D(2013-03-05):
iar还有 avr的呢  支持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ar还有 avr的呢  支持下!

iar几乎支持所有的单片机

网友F:
你好,刚看到你的帖子,我一直是用的IAR FOR AVR,感觉他比较方便,用的是USB AVR JTAG烧写工具,你的#define  PA3      3 是这样定义的DDRA |= (1<<PA3)我这里通过了,欢迎加群7528364探讨AVR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