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接收 载波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各位大侠,在下现在需要一种响应速度尽可能快的红外接收头。个人认为提高红外接收端的载波频率最直接有效了。不过一般封装好的一体接收头最高频率也就56khz。我想自己做 不要求传输什么数据,只要有通断两种状态就好。关键是相应速度高。抗干扰。请问大神们有没有人之道红外接收的载波频率最高能有多高?或者怎样提高响应速度。大家讨论下,帮我分析分析。有人做过这方面就更好了,烦请上传红外接收部分的电路图及使用器件的规格型号。不胜感激...谢谢谢谢。

网友A:
怎样提高响应速度。不知道你想达到多高的响应时间?
其实传输速率已经很高了.响应速度还要看通信协议和抗干扰处理的速度. 而后者才是影响响应的瓶颈了.

网友B:
如果只要有通断两种状态,就不需要一种响应速度尽可能快的红外接收头。 楼主你到底什么意思? 问题清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提高响应速度。不知道你想达到多高的响应时间?
其实传输速率已经很高了.响应速度还要看通信协议和抗干 ...

是这样的 ,我做了一个发射端,发射端一开始工作,单片机定时器就开始计时,等接收头一接收到信号就停止计时器,(发射和接收端离得很近,面对面的)这样就基本能确定接收头的响应时间。按道理来说这个响应时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我测下来 竟然有很大差距,大部分在300us以内,但是还有40000us的差别也不少。我觉得提高接收头的载波频率应该可以有效减少这一差距。其实准确来说我并不是想让响应时间越短越好,应该说是想让接收头每次响应时间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响应时间几十一百毫秒也可以,但是每次的响应时间别差太大 最好相差在20us以内就好。求大神给解决方法。不知道提高载波频率可行不 或者有其他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要有通断两种状态,就不需要一种响应速度尽可能快的红外接收头。 楼主你到底什么意思? 问题清楚不? ...

只要每次响应时间比较稳定就好 之前我想着只要响应速度快了,就能有效地减少每次响应时间之间的误差。抱歉了 问的不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我做了一个发射端,发射端一开始工作,单片机定时器就开始计时,等接收头一接收到信号就停止 ...

清楚你的意思了。问题不在于提高发射频率,主要看看电路供电电压的稳定性、接受电路设计是否合理、单片机定时器设置是否正确以及单片机软件快慢。。。。。,等等许多因素。 楼主把相关电路贴出来,让大家看看再说。

网友C:
红外你可以用加密的,那样就不会受太大的干扰了

网友D:
我觉得不是红外反应快慢的问题,是你系统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13-04-14):
;用单片机计时器测试红外接收头的响应时间的程序。单片机频率12Mhz。原理:用单片机产生38khz信号控制红

外二极管产生红外接收头能识别的的信号,当红外信号发射时,打开计时器,当红外接收头接到信号后,立即关

闭计时器。这是计时器所计时间基本就是红外接收头响应时间。用单片机供电电源来控制测试开始。
ORG 00H
    MOV P2,#0FFH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QQ: CLR P2.0                  ;P2.0是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控制脚,P2.2脚就是红外接收头的信号输出端所接

                              的引脚,经过不断地查询P2.2状态,在收到信号后立即跳往QW段程序,QQ段

                            程序就是让P20.0脚产生38khz信号, 并打开计时器进行计时。
    SETB TR0
    JNB P2.2,QW
        JNB P2.2,QW
        JNB P2.2,QW
    SETB P2.0
        JNB P2.2,QW
        JNB P2.2,QW
        JNB P2.2,QW
        JNB P2.2,QW
        JNB P2.2,QW
        JNB P2.2,QW
        JNB P2.2,QW
        NOP
        LJMP QQ
QW: CLR TR0                 ;P2.2脚收到信号后关闭计时器并且将计时器记录的数据送至P0 P1口显示数值
    MOV P0,TL0
    MOV P1,TH0
        LJMP QW
        END
电路图没有,就是简单地电路连接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我用的是单片机学习板搭建起来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楚你的意思了。问题不在于提高发射频率,主要看看电路供电电压的稳定性、接受电路设计是否合理、单片机 ...

敢问大侠  电源的不稳定会造成计时不准确吗?我是不是该在电源稳定的情况下再测测?您看看会不会是这种情况  因为接收头内部的的工作流程大概是接收到两个或者几个红外脉冲后确认信号有效。有时候有些信号脉冲没有接收到,所以重新计数。导致了红外接收头的响应时间差别比较大?

网友E(2014-03-19):
我感覺你的思路錯了,你這原理只能用于超聲波,用于紅外線是不可能的。光速為300000000 m/s,也就是講300米為1us,而你單片機才12M怎麼能用這么直接的辦法來測量呢?

网友F:
用光耦,光纤里面用的那种.

网友G(2014-04-21):
看的也是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