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不能删除已经布好的线

楼主(2013-01-31):
PADS router  不能删除已经布好的线,提示错误是 选择错误,命令已经终结,我第一次遇到这种错误,麻烦各位帮我讲讲,还有时候不能打孔,错误是说 在布线当中不能打孔。麻烦各位了

网友A:
选中NET   双击打开 NET properties
在NET选项卡下面 把protect traces and vias  disallow editing的勾给去掉

然后按backspace 删除线

楼主:
为什么不能打孔啊  怎么样才能打孔啊

楼主:
老是报错 说  在布线中是不能  打孔的

网友B(2014-01-08):
试了,还是不能删除线

网友C:
如果是断开连线应该在PADS Layout删除

网友D:
右键点击下via 类型里,选择通孔那个就可以打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