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DCM与CCM相关问题

楼主(2013-01-31):
最近我在测试ACT4065A这个电源芯片,碰到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专家前辈:
1、芯片工作于DCM状态有什么优点?
2、不同型号的续流二极管为什么对带载能力会有影响,如下所示?
                                    ACT4065                       ACT4065A
型号及封装                输出电压(V)        输出电流(A)            输出电压(V)  输出电流(A)
SS14 DO-214AC                        11.97              1.45              12.51                 1.115
SK24 DO-214AC                        11.97              1.46              12.52                   1.1
SS24 DO-214AC(小字)       11.95                1.5               12.49                 1.415
SS24 DO-214AC(大字)      11.95             1.45               12.49                  1.35
SK24 DO-214AA                        11.95             1.47                12.48                  1.42
SS36 DO-214AA                        11.96            1.455                 12.49                   1.425
3、当工作于DCM时,关断时振荡是由什么引起的,为什么会随着电感的增大而减小、如下图,电感为27UH ,空载?
E:\杂七杂八\测试资料及数据\ACT4065A波形测试\SW端测试波形\27uH

网友A:
DCM不能让芯片发挥到极致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是芯片本身的东西
但是后面两个问题都是因为你忽视外接器件的分布电容引起的!
你好好查查外接器件的datasheet,再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