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PE513

楼主:
AT8PE513(AT8PE53)是南翔科技一级代理的飞凌单片机
封装有sop14,sop8,sot23-6。如有需求请联系:
赵**
QQ 1123410893
固话27597277-104
手机13724204787
传真 0755-27597001

地址:深圳宝安42区翻身路87号5楼

性能特点:
    ● 8个或14个引线封装:AT8PS53
    ● 工作电压范围:2.0V~5.5V
    ● 适用温度范围:0℃~70℃
    ● 工作频率范围(基于2个Clock):
    ● 晶振模式:DC-20MHZ at 5V,DC-8MHZ at 3V,DC-4MHZ at 2.3V
    ● ERC模式:DC-20MHZ at 5V
    ● 低功耗:*在5V/4MHz时低于1.5mA
    *在3V/32KHz时为15uA
    *在休眠模式时小于1uA
    ● 1024x13位片内ROM
    ● 内置4个校准IRC振荡器(8MHZ,4MHZ,1MHZ,455KHZ)
    ● 振荡器起振时间预分频系数可编程
    ● 一个安全位(代码寄存器中)保护程序不被读出
    ● 一个状态寄存器满足用户要求
    ● 49x8bits片内寄存器组(SRAM,一般寄存器)
    ● 2组双向独立I/O端口
    ● 5级用于子程序嵌套的堆栈
    ● 8位实时计时/计数器(TCC),其信号源、触发边沿可编程选择,溢出时产生中断
    ● 节能模式(SLEEP模式)
    ● 三种可用的中断:* TCC溢出中断
    *输入引脚变化中断(从休眠模式唤醒)
    *外部中断
    ● 仅仅42条指令,指令宽度1
    ● 除跳转指令为双周期指令外,其他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

8ps53系列
      8位微控制器采用cmos技术,使用risc架构只有42条指令,具有低功耗、高性能的特点。
      8ps53系列包括上电复位(power on reset,por),欠压复位(brown out reset,bor),上电重置定时器(power-up reset timer pwrt),振荡启动定时器(oscillator start-up timer ost),看门狗定时器(wdt),eprom/rom,sram,三态i/o口,io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和开漏集控制,省电睡眠模式,可编程的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睡眠唤醒方式和eprom程序代码保护。8ps53具有1k x13的程序内存(otp rom)。42-byte的数据存储器(ram),以及5层堆栈缓存区。此外,用户可自行选择芯片的振荡形式,有四种不同的外部振荡结构给系统作为时钟源:高/低速晶体振荡器/陶瓷谐振器和rc振荡器等。8ps53还可以通过程序设定内部rc振荡器作为低速模式时钟源。
特点:
⊙工作电压:2.3v ~ 5.5v
⊙otp rom:1k * 13 bits
⊙ram:42 * 8 bits
⊙5层堆栈缓存器
⊙单向输入:p63
⊙双向输入输出:p50, p51, p52, p53, p60,p61,p62,p64,p65,p66,p67
⊙上拉电阻:软件可设p60,p61,p62,p64,p65,p66,p67上拉
⊙下拉电阻:软件可设p50, p51, p52,p60,p61,p62,下拉
⊙唤醒功能:由int脚触发和p6口输入变化唤醒。
⊙两个外部中断源:int脚触发中断和p6口变化中断
⊙一个内部中断:tmr0
⊙一个8位定时/计数器
⊙一个内置看门狗定时器
⊙外部高速时钟:晶体最大20mhz
⊙内部时钟:irc  8mhz ,4mhz,1mhz和455khz
⊙可选择振动器种类:
    1. erc :外部电阻/电容组成的振动器
    2. hf:高频crytal/resonator振荡器
    3. xt  :通用crytal/resonator振荡器
    4. lf  :低频crytal/resonator振荡器
    5. irc :内部电阻/电容组成的振荡器
    6. eric:外部电阻/电容组成的振荡器
⊙每条指令周期为四个时钟周期
⊙大多数指令周期为一个周期
⊙查表功能(addar)寻址整个rom的0000h-00ffh区

网友A(2013-12-06):
MC30P011: 管脚和程序全面兼容AM8EB153X,FM8PS53,EM78P153, 仅管脚兼容SN8P2501B/C,2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