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实时时钟用电池和外部晶振时,工作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芯片LPC2138,使用电池和外部晶振让实时时钟工作,用来在系统断电后维护时间。现在的问题是当主电源断电后,CPU是什么工作模式?
情况1:如果仍然是正常模式,那功率肯定高了,电池用不了多久,是不是需要运用中断在断电的时候进入掉电模式?
情况2:CPU检测到主电源断电,会不会自动进入掉电模式,只保留RTC相关功能,这样就不用管工作模式的问题了。
请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基本上就是情况2的描述,电池只给RTC供电就行了

不过我建议你直接外挂一片RTC芯片来的更简单。

网友B:
CPU的RTC部分电源保持住房就可以了。
至于CPU某种工作模式看需要了,如果没有其它特殊情况可以切总电的,如果想快速启动就工作在低功耗模式也可。

楼主:
嗯 调试好了 多谢楼上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