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个宽边直线重叠覆盖区域的中点

楼主(2013-01-31):
比如有1000像素*1000像素的位图或矩阵,有多条宽度为20左右(不固定)的直线覆盖在上面,如何求得多条直线(三条以上)覆盖区域的中点位置?有什么好的算法或者方法?不知道这算不算图像处理相关的,一直想不到什么办法。

楼主:
比如求图片中1和2的位置,直接的斜率之类都知道

网友A:
任意3角形的几何中心,即均匀材质平板3角形的质量重心
好像是3条角平分线的交点——瞎编的,去问中学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3角形的几何中心,即均匀材质平板3角形的质量重心
好像是3条角平分线的交点——瞎编的,去问中学生吧 ...

好像和我说的没什么关系。。。
刚刚想到一个办法,直接用位图表示该矩阵,每条直线覆盖的区域用1表示,这样算出重叠的位置,不知道可不可行,现在没测试环境,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