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带载不稳定?

楼主(2013-01-31):
(无正文)

网友A:
主控IC是否有过流保护? 你设置的小了?
另外,不要满载测试,负载慢慢往上加 看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B:
变压器相位反了没?

网友C:
感觉有什么东西接反了

网友D:
感觉负载短路了

网友E:
是那地方短路了吧,我以前也碰到过。要么就是超负荷了。

楼主:
是变压器的问题,整了个新变压器装上就好了

可能是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短路或者接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什么东西接反了

你图像上的那个小孩,是你的儿子吗? 真可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图像上的那个小孩,是你的儿子吗? 真可爱

是的,小孩子都是很可爱的。

网友F:
你的电源应该处于不工作状态,应该是控制器保护了!
我刚才画图了,不同电路造成的原因不同,你把你的图放上来吧,让大家一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