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怎么低功耗

楼主(2013-01-31):
我的程序如下,程序运行以后电流有1.5mA,如果使用halt指令程序就在那停机不运行,因为刚使用stm8,对于低功耗不太了解。想问问大家具体怎么实现呢?最好是给个demo。谢谢
static void CLK_Config(void)
{

  /* Select HSE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使能时钟切换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LSI);//选择外部低速时钟作为时钟源
  /* system clock prescaler: 1*/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设置系统时钟分频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LSI)//等待时钟稳定
  {}
}
void main(void)
{
  CLK_Config();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 ENABLE);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1, ENABLE);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00,TIM1_CounterMode_Up,1000,0);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ENABLE);
  TIM1_Cmd(ENABLE);
  */

  TIM2_DeInit();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32,TIM2_CounterMode_Up,1024);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ENABLE);
  TIM2_Cmd(ENABLE);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ResetBits(GPIOC , GPIO_Pin_3);
  enableInterrupts();

  while (1)
  {
    if(measure_count%2)
    {
       GPIO_ResetBits(GPIOC , GPIO_Pin_3);
       wfi();
    }
    else
    {
       GPIO_SetBits(GPIOC , GPIO_Pin_3);
     wfi();
    }

  }
}

网友A:
如果定时器没用到,可以把它关了。1.5MA也不算多吧。楼主要求功耗有多少。。

楼主:
这个MCU是STM8L152K起码要到ua级别吧,我不知道如何设置让他进入停机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MCU是STM8L152K起码要到ua级别吧,我不知道如何设置让他进入停机模式

STM8L运行在32k时,记得约15uA左右,具体可以看它的datasheet。

另外STM8L官方有不少例子,包括低功耗的例子。

网友A:
是不是你外围电路耗的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定时器没用到,可以把它关了。1.5MA也不算多吧。楼主要求功耗有多少。。 ...

低功耗1.5MA已经很大很大了

楼主:
我没外围我就知专门给了一个io口来输出高低电平,啥都没有就是一个芯片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就这样的电路

网友D:
要注意不用的引脚设置为输入上拉,

网友E:
1.不用的引脚固配置为固定输出低电平。
2.把没用到的资源全部关掉。
3.做到上边两步,一句hatl();就能进入。
4.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待机电源大约3uA。

以上本人实测过。

网友E:
看你程序的意思是想通过外部中断唤醒是吗?

网友E:
void CLK_Config(void)
{

  /* Select HSE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使能时钟切换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LSI);//选择外部低速时钟作为时钟源
  /* system clock prescaler: 1*/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设置系统时钟分频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LSI)//等待时钟稳定
  {}
}

void IO_Init()
{
        GPIO_DeInit(GPIOA);
        GPIO_DeInit(GPIOB);
        GPIO_DeInit(GPIOC);

        //以下依你的硬件使用情况来做
        GPIO_Init(GPIOA,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void somemeasuer()
{
        //看你的了,你要用中断吧?
}

void main(void)
{
        int measure_count=0;

        CLK_Config();
        enableInterrupts();

        measure_count=somemeasuer();

        while (1)
        {
                if(measure_count%2)
                {
                        GPIO_ResetBits(GPIOC , GPIO_Pin_3);
                        //wfi();
                        halt();
                }
                else
                {
                        GPIO_SetBits(GPIOC , GPIO_Pin_3);
                        //wfi();
                        halt();
                }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天测试一下,非常感谢,不过我试过定时器唤不醒halt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程序的意思是想通过外部中断唤醒是吗?

不是通过外部中断,我是想定时唤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通过外部中断,我是想定时唤醒

定时唤醒可以用RTC,功耗也挺低的

网友F(2014-03-27):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使用STM8L的一款片子,做低功耗也遇到与你相似的问题,电流维持在1.5mA左右.不知后来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