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 cti中断

楼主(2013-01-31):
大家好!
我使用的是arm7 lpc2478 uart3接口。通过gm8125扩展到四个子串口。
我fcr寄存器设的是0X07。也就是FIFO大小设置为1。FIFO中存在一个数据就触发rda中断。
在子串口波特率9600的情况下(uart3接口波特率为57600)时,接收正常,只进入rda中断,而不会进去cti中断。但当把子串口波特率设为19200(uart3接口波特率为115200)时候,经常进入cti中断。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不就是速度太快来不及了么。

楼主:
串口再快比不过片内的总线快啊。
FIFO设置为1,应该永远进不去CTI阿。。。

楼主: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么?

网友A:
你的程序是需要响应时间的啊,大哥。
这种问题很常见。
你可以逐步增加串口的波特率,你收到cti中断的次数应该会越来越多。
如果不是的话,再考虑其他问题吧。

虽然有疑问,但结贴吧,看来大家也都是像你这么认为的。
该结帖了。不是很理解. 电脑连续发数,速度怎么能快过片内总线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