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支持SDRAM吗?哪一款支持浮点运算?

楼主(2013-01-31):
stm32支持SDRAM吗?
哪一款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A:
目前没有stm32支持SDRAM。以后肯定会支持。

另外,stm32都支持浮点运算,CortexM4内核的F3、F4在硬件上支持单精度浮点运算,其它只能通过软件支持。

网友B:
F4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C:
SDRAM实在是便宜得可以,容量大得又可以,比普通SRAM来说性价比高得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