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或F2的RTC,能否像F1那样秒中断

楼主(2013-01-31):
库里没有秒中断这一项
只有这几个中断
RTC_IT_TS
RTC_IT_WUT
RTC_IT_ALRB
RTC_IT_ALRA
RTC_IT_TAMP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有问题。F2、F4的RTC功能,比F1强。

网友B:
  @arg RTC_IT_TS: Time Stamp interrupt
  *     @arg RTC_IT_WUT: WakeUp Timer interrupt
  *     @arg RTC_IT_ALRB: Alarm B interrupt
  *     @arg RTC_IT_ALRA: Alarm A interrupt
  *     @arg RTC_IT_TAMP: Tamper event interrupt

你可以用TS中断,参考库中TimeStamp例程。

网友C:
我觉得也没问题的。

秒时间很快  读取的时间走的很快 秒中断也很快哦,呵呵

网友D:
同意上面几位, 如果连秒中断都不支持, 怎么对得起 " RTC" 的名号?
我在应用中就实现过, 没有什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