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欧姆龙光电编码器的残留电压0.4V以下是什么意思 - 电子设计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欧姆龙光电编码器的残留电压0.4V以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31):
(无正文)

网友A:
是指低电平时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低电平时的电压值?

你的想法和我的一样,但是我不确定。

群里有知道的,给肯定一下不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肯定是机器翻译的。

网友C:
很简单呀,就是负载电流是35mA时,低压平电压不是0V,会到0.4V,也就是压降。 这个参数可以给你在选择后面信号处理时作为参考点。如果你要用到负载电流是35mA,那接收信号的低电平门限要大于0.4V才行。一般的逻辑芯片,低于0.8V的为低电平,高于2V的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