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控制两片ADS8332采集模拟信号

楼主(2013-01-31):
本人初学stm32,导师让用stm32控制ADS8332采集正弦波,方波等,想问一下各位大虾,对spi如何配置,

网友A:
建议先从stm32的SPI例子开始。
IAR、Keil MDK都有 stm32的SPI例子。

网友B:
可以参考库中外设库例程,每种外设例程都有。

网友C:
ADS8332的DataSheet详细的阅读一下,SPI有例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从stm32的SPI例子开始。
IAR、Keil MDK都有 stm32的SPI例子。

用的keil ,如何编写keil程序控制两片ADS8332采集模拟信号,比如采集正弦波、方波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keil ,如何编写keil程序控制两片ADS8332采集模拟信号,比如采集正弦波、方波等。 ...

说得有道理 ,强烈支持

网友E:
支持新人
其实 SPI 的操作很简单.
关键就是要把满足时序的波形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