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MSP430看门狗使用方法

楼主(2013-01-31):
以MSP430F2274为例。其中汇编实现采用的是IAR汇编,CCE汇编实现稍作修改即可。
1.看门狗有三种工作模式:停止模式,计时器模式,看门狗模式。
2.其中后两种模式可以选择的时钟源有:SMCLK和ACLK。
3.在使用后两种模式时候要注意单片机所处的状态下看门狗能否工作,如单片机处在LPM3时候只有ACLK时钟,处在LPM4下,没有时钟可以使用。
4.看门狗模式的使用方法:当看门狗计数溢出时,程序复位。在程序中开启看门狗,在计数溢出前清空看门狗,或重置看门狗,以使其重新计数。若程序跑飞,看门狗可能没有被清空或重置,就会溢,使程序复位。
5.在MSP430F2274中,看门狗模式下可以计时最长为1s,若需要以更长的时间复位,可采取的方法,使用其他计数器,计数满后执行((void (*)())RESET_VECTOR)();或计数满后往看门狗控制寄存器写个错误值或执行一条无效命令:如((void (*)())0x170)();0x170是外围模块的一个地址,不可能是一个函数地址,所以执行此句将使程序复位。
停止模式:关闭看门狗
C语言实现:WDTCTL = WDTPW + WDTHOLD
汇编语言实现:mov.w #WDTPW+WDTHOLD,&WDTCTL
计时器模式:作为一个计时器使用,计数器满产生中断时执行看门狗中断函数。
C语言实现:
主程序中:开启看门狗计时器,如:WDTCTL = WDT_MDLY_8;或WDTCTL = WDT_ADLY_250;等
看门狗中断函数为:

楼主: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
}
汇编语言实现:
开启看门狗计时器,如:
mov.w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0 ,&WDTCTL
或 mov.w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SSEL+WDTIS0 ,&WDTCTL等
中断向量表中的看门狗中断向量:
ORG 0FFF4h ;msp430f2274的看门狗中断地址
DW
RESET ;程序开始处以REST作为标号
看门狗中断函数:
WDT_ISR
;....................
reti
看门狗模式:计数溢出时,执行复位中断函数。
C语言实现:
清看门狗:WDTCTL = WDTPW+WDTCNCTL;
设置看门狗:WDTCTL = WDT_MRST_0_5;
或WDTCTL = WDT_ARST_1000;等
汇编语言实现:

楼主:
;....................
reti
看门狗模式:计数溢出时,执行复位中断函数。
C语言实现:
清看门狗:WDTCTL = WDTPW+WDTCNCTL;
设置看门狗:WDTCTL = WDT_MRST_0_5;
或WDTCTL = WDT_ARST_1000;等
汇编语言实现:
中断向量表中的复位向量:
ORG 0FFFEh ;msp430f2274的复位地址
DW
RESET ;程序开始处以REST作为标号
清看门狗:mov.w #WDTPW+WDTCNCTL,&WDTCTL
设置看门狗:
mov.w
# WDTPW+WDTCNTCL+WDTIS1 ,&WDTCTL
mov.w
# WDTPW+WDTCNTCL+WDTSSEL,&WDTCTL;等

网友A(2014-09-11):
在LPM4模式怎么用看门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