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I TAS5630模拟输入300W立体声D类放大方案

楼主(2013-01-31):
TI 公司的TAS5630 是集成了反馈的模拟输入300W立体声(总功率600W)的D类放大器,能从单电源50V向4-8欧姆扬声器提供高达300W立体声,具有传统AB类放大器的性能(<0.03% THD)和D类放大器的电源效率.它的SNR大于100dB,PSRR为80dB,功率级的效率高达88%,主要用于Mini组合系统,AV接收器,DVD接收器和有源扬声器.本文介绍TAS5630主要特性, 功能方框图, 典型系统方框图,几种应用电路以及TAS5630PHD2EVM评估板主要特性,详细电路图和材料清单(BOM).

The TAS5630 is a high performance analog input Class D amplifier with integrated closed loop feedback technology (known as PurePath™ HD) with the ability to drive up to 300W Stereo into 4 to 8 Speakers from a single 50V supply.

PurePath™ HD technology enables traditional AB-Amplifier performance (<0.03% THD) levels while providing the power efficiency of traditional class D amplifiers.

Unlike traditional Class D amplifiers, the distortion curve only increases once the output levels move into clipping.

PurePath™ HD technology enables lower idle losses making the device even more efficient. Coupled with TI’s Class G power supply reference design for TAS563x, industry leading levels of efficiency can be achieved.

TAS5630主要特性:

PurePath™ HD Enabled Integrated Feedback Provides:

Signal Bandwidth up to 80kHz for High Frequency Content From HD Sources

Ultralow 0.03% THD at 1W into 4

Flat THD at all Frequencies for Natural Sound

80dB PSRR (BTL, No Input Signal)

>100dB (A weighted) SNR

Click and Pop Free Startup

Multiple Configurations Possible on the Same PCB With Stuffing Options:

Mono Parallel Bridge Tied Load (PBTL)

Stereo Bridge Tied Load (BTL)

2.1 Single Ended Stereo Pair and Bridge Tied Load Subwoofer

Quad Single Ended Outputs

Total Output Power at 10%THD+N

600W in Mono PBTL Configuration

300W per Channel in Stereo BTL Configuration

145W per Channel in Quad Single Ended Configuration

High Efficiency Power Stage (>88%) With 60-m Output MOSFETs

Two Thermally Enhanced Package Options:

PHD (64-Pin QFP)

DKD (44-Pin PSOP3)

TAS5630应用:

• Mini Combo System

23• AV Receivers

• DVD Receivers

• Active Speakers

楼主:
图2.TAS5630典型系统方框图

楼主:
图3.TAS5630带BD调制滤波器的差分输入BTL应用电路图

楼主:
图4.TAS5630带BD调制滤波器的差分输入(2N)PBTL应用电路图

楼主:
图5.TAS5630典型SE应用电路图

楼主:
图6.TAS5630 2.1系统差分输入BTL和不平衡输入SE应用电路图

楼主:
图7.TAS5630带BD调制滤波器DKD封装的差分输入BTL应用电路图

楼主:
TAS5630PHD2EVM评估板

The TAS5630PHD is a high-performance, integrated Stereo Feedback Analog-Input Digital Amplifier Power Stage designed to drive 4Ω speakers at up to 300W per channel. This amplifier requires only a simple passive demodulation filter to deliver high-quality, high-efficiency audio amplification.

This EVM is configured with 2 BTL channels and the possibility to apply either a single ended or a differential analog input signal. It is also possible to configure the two BTL channels into one parallel BTL (PBTL) channel.

The OPA1632 is a High Performance Fully Differential Audio Op Amp designed to allow operation with single ended or differential input signals to the EVM.

This EVM is a complete stereo analog input 2 × 300 W power amplifier ready for evaluation and great music.

TAS5630PHD2EVM 指标:

图8.TAS5630PHD2EVM评估板外形图

图9.TAS5630PHD2EVM评估板电路图(1)

楼主:
图10.TAS5630PHD2EVM评估板电路图(2)

TAS5630PHD2EVM材料清单:

网友A:
这个方案很齐全的,谢谢分享了

网友B:
玩过,不过俺放弃了!:(

网友C(2013-04-18):
请问下该芯片输入信号可不可以是模拟信号,还是必须把模拟信号转换为PWM信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