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开关电源用非同步的还是同步的好,为什么

楼主(2013-01-31):
开关电源DCDC用非同步的还是同步的好,为什么?我想用5V转为3.3,输出电流3A,本人比较忠于用TI的

网友A:
任何事情都是中庸之道,就本例,取决于效率、电路复杂程度、可靠性、成本等。

网友B:
3A的,还是用同步的吧。
非同步的二极管热的很。
并且同步的不定贵,在这种低状态下。
TI的DC-DC还不错,我觉得。

网友C:
看你对效率、体积和成本的要求了。如果对效率和体积要求不高,那么用非同步的就好,可以用那种将两个管子封装在一起的大电流整流二极管来做,这样成本会低一些;
对效率和体积要求高的话,就用同步整流吧,现在的低压大电流MOSFET通3A电流损耗很低,使用覆铜散热应该就能应付了。

网友D:
低压建议用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