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 滤波器与Y电容请教

楼主(2013-01-31):
如题,一般EMI滤波器里都有了Y电容和X电容,那在EMI滤波器外围再增加Y电容和X电容是否就显得多余了呢?请教了

网友A:
既然知道滤波器中有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加呢?
心理安慰?钱多? 板子空?

网友B:
你定做滤波器就可以给你做到滤波器里,你买别人标准的滤波器,但是你测试的时候发现做电磁兼容试验过不了,那你就只好外部加了

网友C:
如果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耦合电容较大的话,如反激的变压器,就需要在变压器附近增加Y电容,以减少干扰。

楼主:
多谢各位,已有头绪,电容位置先留着,假如EMI测试过了再去掉

网友D(2013-04-03):
引用 网友C:
如果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耦合电容较大的话,如反激的变压器,就需要在变压器附近增加Y电容,以减少干扰。 ...

在变压器附近 加电容?这个到每试过 一般怎么加呢?原边的两端都加?还是副边两端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