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电路保护

楼主(2013-01-31):
最近被MOS管烧的焦头烂额,自己查资料设计了一个电路,还望大婶们能够帮小弟看看有什么多余和不足的地方,途中Q1的导通电压为0.8V,我希望电机中的电流超过5A时,这个增强型N MOS管夹断,我这个取样电阻能实现这个功能吗?如果电机堵转,瞬时电流达到15A,MOS管能及时;P夹住不烧吗?
我发现不给分的话,大家都不愿说两句嘛!拜托了各位!

网友A:
我说下我的看法,
1 取样电阻放4526下面
2 取样电压 放大送CPU  由CPU 控制PWM
别的不说了,你想想你的图能实现保护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下我的看法,
1 取样电阻放4526下面
2 取样电压 放大送CPU  由CPU 控制PWM

赞同,顺便解释下jjjyufan的建议。
1、目前采样电阻的位置会使Q4始终导通。故R3要放在4526下。正常工作时,使Q4截止。
2、即使在下面,当电流达到5A时,LZ希望在R3上的压降使Q4导通。将PWM信号接地。
   但是A:Q4基极没有串电阻保护;B:当4526关断后,Q4会继续打开。如此反复,但频率会非常快。
   若是驱动时间固定,通过设置Q4的基极电阻与R1可以将Q3的栅极电压限制在门限以下,也不是完全不能用。     但这是以Q4的发热为代价的。
3、160mR太大了,5A的电流功耗就0.8W了。电机堵转,它也会烧的。建议用10mR,然后放大到MCU。

网友C:
Q4这样控制有问题。。。

网友D(2014-12-14):
什么 电机 ?什么产品 呢?
不知道 楼主 有没有 听过 PPTC  自恢复 保险丝   ,可用于 汽车 中控锁 ,摇窗电机  的 保护 ,当 电机 堵转的时候 ,PTC  内阻 增大  切断电流  从而 避免  电机 烧坏
有兴趣 可以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