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配置和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3-01-31):
我原先使用的CPLD是EPM240T100C6,后改为EPM240T100C5,结果发现TDM上传输的数据会随机出错。后来我把TDM的时钟线加上slow slew Rate的约束选项后现象就消失了,所以我认为这是CPLD的速度太快导致的。这个现象这几年在我的板子上经常出现,于是加上slow slew Rate的约束选项已经成为了一种经验。我现在考虑要不要把所有的引脚全部加上这个约束。各位对这件事怎么看,你们遇到过吗?

另外:对于xilinx的芯片,slew Rate也有fast和slow两个配置,但是默认是slow,是不是用xilinx芯片的不会遇到这个事情。

网友A:
:D 帮顶 偏斜率

网友B:
这是信号压摆率,fast和slow约束的场合不一样,要注意应用

网友C:
:)所以要用XILIN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信号压摆率,fast和slow约束的场合不一样,要注意应用

能说一下用fast的场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兆的时钟啊。会不会是时钟与数据之间的相对关系没有约束

2M的时钟,在数据中心点采样,用示波器看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位宽多少呢?你确定所有的位都在中间?

因为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TDM线上,就是GPIO口控制线也会有此问题,因此不太可能是数据采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慢的时钟,不该出问题啊?时钟是自己分频产生的?

GPIO口哪来的时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语,我是说你的TDM线采集数据的时钟。GPIO口的数据也是内部时钟打出去的吧? ...

哦,是由16.384M的主时钟分频产生的2.048M,GPIO口的事情这里先放一放,等我确认以后在另起一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将时钟取反,再试试.就知道是不是时钟相位的问题了

呵呵,不必了,这个事情发生在三年前,前后我一共研究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可以非常确定不是时钟相位的问题,因为前些天我的另一个同事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把所有的引脚都加上slow slew Rate的约束会不会更好。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把所有的引脚全部加上slow的限制,会不会有什么坏处。
这个配置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要用XILINX啊

对于xilinx的话,问题就变成了,什么时候需要加上fast slew rate的限制。

网友E:
EMI的问题,fast slew rate上升沿就2ns多些,干扰、振铃很大,注意走线和加串阻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I的问题,fast slew rate上升沿就2ns多些,干扰、振铃很大,注意走线和加串阻可能会好些 ...

谢谢,有必须要加fast约束的情况吗?

网友E:
一般没必要,速度非常快,时序要求严格的时候用,bbs.**/BLOG_ARTICLE_42973.HTM,这帖子上有和你差不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可思议。这个2M的时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对高频的理解有误,虽然是2M的时钟,但是上升沿是5ns,应视为200M的频率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个说法?你数据变化又不是5ns变化一次。那照你这么说200M,不是要几个G来处理? ...

你可以自己查阅相关资料看我说的是否正确,如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