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CU论坛人气不旺,过来请教大家了

楼主(2013-01-31):
刚开始学习430,画硬件前不知道LCD的驱动原理,导致单片机管脚连接液晶时没有从S0开始。
问题是:
S1 S2 S3管脚没接液晶,做了普通io口,但是设置LCDCTL时,选择输出的控制段,总是从S0开始到某一段,这样的话S2 S3 S1虽然没有连接液晶管脚但也被选择上了,会不会与实际做io口冲突?

网友A:
没连接的引脚,在做LCD驱动的时候就不要驱动。跳开。
你这样做硬件,IO分配不连续,导致软件写起来麻烦啊。

网友B:
LCDCTL选上后,Py.x/Sx 只能作为LCD驱动,IO口功能被完全禁止。具体芯片手册里会有明确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连接的引脚,在做LCD驱动的时候就不要驱动。跳开。
你这样做硬件,IO分配不连续,导致软件写起来麻烦啊。 ...

刚开始对单片机不熟悉,根本不知道这些,好在用的是4152,里面每四个段有个控制,我没用的四个管脚恰好可用LCDAPCTL0中的一个位来控制。
好险啊,要是跨着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