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模块挑卡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不知哪位大侠碰见过没,前不久需要只发送短信功能的模块,于是使用TC35,在使用中突然发现,同时北京移动的卡,有的卡放进去很正常,有的卡放入以后竟然一会就关机了?同时试验了一下,北京移动的卡种,标准的神州**没问题,畅听卡没问题,动感地带和5元卡中部分卡放入以后不能使用,现象是能注册上,但过来1分钟左右,就不正常了,拨打号码提示关机?
    基本不用怀疑电源的问题,同样的模块,有的卡放入就很正常?有的卡放入就出现问题?不知哪位有经验的dx碰到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A(2013-03-05):
我遇到过,还有更奇怪的,有的还跟不同的地理位置有关系,我当时就碰到同样的硬件和卡,在现在场不能用,但是在酒店就是可以用。一开始以前怀疑天线的驻波差,导至模块关机保护,但是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耐之下,把TC35改为TC35I居然全OK了,所有故障都没了,最后产品就全部改用TC35I。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TC35不能用,我也是不清楚

网友A:
TC35I与TC35指令基本兼容

网友B:
有问题的卡应先检查短信中心的设定是否正确,再有就是话费余额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还有更奇怪的,有的还跟不同的地理位置有关系,我当时就碰到同样的硬件和卡,在现在场不能用,但 ...

这个应该是设计方面的问题,重点关注电源和EMC指标。

楼主:
基本不用怀疑是中心号的问题,同样都是移动的中心号,不过还是谢谢上面的回复,打算以后换模块了

网友C:
以前做项目遇到过这个问题,这个模块使用小容量的卡没问题,大容量的挑卡。建议换用其他模块

网友D(2014-07-07):
还请指教!
用TC35的现成模块,在家使得好好的,从北京到哈尔滨就不行了。用随机配的上海龙兰新的V1.127的测试软件测试,没有一点问题!用我们自己编的软件就是发布出去!是啥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