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H桥误开问题

楼主(2013-01-31):
旋转舵机舵臂产生电动势,经过LDO后影响控制器,H桥误操作,如何解决?

网友A:
影响控制器, 先弄清楚是输出线上的噪声引起误开, 还是单片机复位导致的.
先找到干扰的易感电路, 再下手解决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控制器, 先弄清楚是输出线上的噪声引起误开, 还是单片机复位导致的.
先找到干扰的易感电路, 再下手解决 ...

恩,谢谢斑竹,找到了是单片机复位导致的,在程序上能解决,感谢斑竹理清了思路,就不会烦躁迷茫,也算是积累经验了。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