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的LDO推荐一个

楼主(2013-01-31):
输入3.5----5V,输出一般500ma,  3.3v.保险起见,找个1A的常见的贴片的LDO。。。。
或者合适的常见的DCDC....

没用过LDO和DCDC,不知什么样的型号常用好买好用。希望大家推荐一下。。。

另外,如果用DCDC,电感式买标准的吗?还是要自己订做??

网友A:
6206,ht75系列,自己找有没有1A的,只用过300mA

网友B:
这个要求有很多芯片可以实现,到TI的网站上看看,LDO和DC-DC多的是,电感不需要特殊定制的。

网友C:
TI,ST一大堆这样的LDO。如果DC/DC的话,要选择功率电感,1A输出,至少要1.5A的电感。TDK、村田这样的电感很多

网友D:
网上还是比较多,还是自己找找吧

网友E:
看你的描述1117挺合适的,冗余到1A应该没有必要,否则价格就上去了。
同步整流的DC-DC也可以考虑,几百毫安的也很小巧。
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就随便选吧,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描述1117挺合适的,冗余到1A应该没有必要,否则价格就上去了。
同步整流的DC-DC也可以考虑,几百毫安 ...

1117不是LDO啊?
它压降貌似1v以上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1117不是LDO啊?
它压降貌似1v以上吧

1117当然是LDO,要不要给你上datasheet啊:L
如果你是要3.5V转3.3V的话,就不要考虑LD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17当然是LDO,要不要给你上datasheet啊
如果你是要3.5V转3.3V的话,就不要考虑LDO了,0.2V的压差LDO ...

0.5V左右的压差。。。
1.2也太大了

网友F:
用AIC1722试试

网友G(2013-05-15):
是不是考虑用两个LDO

一般系统上也就几个关键器件对电压要求严些,
100mA,0.2V压差的LDO好找,也很便宜;
500mA,0.2V压差的LDO很难找,估计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