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我用运放搭了个比较器,运放的正负电源相差0.1V(5.17和-5.08),但输出的正负信号幅度却相差1V了(4.66和-3.68)。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运放质量太差(输出端管子的管压降相差太大)?如果我想补救这个电路,在输出端加两个钳位的稳压管(如3V的稳压管),我想了解一下,一般的稳压管的误差是多大,我希望输出的正负电压值相差越小越好

网友A:
可能是你用的运放输出负压能力不够造成,换运放吧,比如SGM8271,输出是轨到轨的,只相差几十mV:

网友B:
既然要求输出幅度一样,设计前不看数据手册的吗?
仔细看数据手册,是设计的基本要求。
这就是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连木匠都知道要先量尺寸再动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