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DR2 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3-01-31):
我有两个信号A(地址信号A)和B(数据信号DQ),都有时钟上升沿产生,将A和B经过ODDR2输出至引脚,但后仿真时对照波形发现,信号A经过ODDR2后,延时大概为3.8ns;而信号B经过ODDR2后,延时大概为1.7ns,这样就无法对齐了,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指点!!!(器件:spartan6 , 测试频率200M

网友A:
在程序里加一个IODELAY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里加一个IODELAY2

肯定要IODELAY来控制延时

网友C:
这个不是IODELAY的问题吧,你看A和B都是经过ODDR2的,按说ODDR2的输出延时应该是非常小的,在同一时钟驱动下,两者的时间差应该非常小。
问题应该是驱动ODDR2的时钟偏移造成的

网友D:
通过延时的方式来控制速度过快的信号   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不知道对不对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IODELAY的问题吧,你看A和B都是经过ODDR2的,按说ODDR2的输出延时应该是非常小的,在同一时钟驱动 ...

我觉得这个偏差应该可以用IOdelay消除,因为说的不是特别清楚,只能如此判断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IODELAY的问题吧,你看A和B都是经过ODDR2的,按说ODDR2的输出延时应该是非常小的,在同一时钟驱动 ...

也是怀疑驱动的时钟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