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谢谢大侠

楼主(2013-01-31):
#include<reg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scd=P1^0;
sbit SRCLK=P1^1;
sbit SER=P1^2;
//公共端
sbit RCLKZ=P2^0;
sbit SRCLKZ=P2^1;
sbit SERZ=P2^2;

void delay(uint z);

uchar code tab[]={0x00,0x6C,0x92,0x82,0x44,0x28,0x10,0x01,0x6C};
uchar segout[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RCLK=0;
                SER=dat&&0x80;
                dat<<=1;
                SRCLK=1;
        }
}

//发送两个字节(点阵有两种颜色,每一种数据控制一个颜色,HC595级联,一共两块,N个发送个字节)
void SendByte2(uchar dat1,uchar dat2)
{
        SendByte(dat1);
        SendByte(dat2);
}

//发送数据后进行锁存输出
void out(void)
{
        scd=0;        //锁存端
        delay(12);
        scd=1;
}

//发送位码,用另外一块HC595        ,公共端   锁存输出
void sendweima(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RCLKZ=0;
                SERZ=dat&0x80;
                dat<<=1;
                SRCLKZ=1;
        }
        RCLKZ=0;//锁存
        delay(12);
        RCLKZ=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20;y>0;y--);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8;i++)
                {
                        SendByte(segout[i]);//发送一个字节
                        SendByte2(~tab[i],0xff);//发送两个字节
                        out();//输出
                        delay(12);
                        SendByte2(0xff,0xff);//全部不显示,防止重影
                        out();
                }

        }

}

为什么显示***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ENDWEIMA?_阏?
              Program Size: data=18.0 xdata=0 code=307

错误在哪里啊。。。

网友A:
不调用不连接,有个函数没有被使用,警告而已,可以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调用不连接,有个函数没有被使用,警告而已,可以不用理会

好的~~谢谢了。。。但是为什么会有函数不被调用啊。。。

网友A:
你没有调用SEGMENT: ?PR?_SENDWEIMA?_阏?
最后两个问号间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调用SEGMENT: ?PR?_SENDWEIMA?_阏?
最后两个问号间的函数。

知道了。。。我原来不知道问好之间的就是我没调用的函数~谢谢了

网友B:
定义 未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