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滤波电容的问题

楼主:
如上图所以是一个全波整流和一个半波整流图, 由于缺少IN4007,我用两个并联的5819 代替一个IN4007
这样的电源是供给如下图所以电路

该电路主要是给锂电池充电,电路功能是提供恒流电流
现在的现象是电源电路中的C2 电容在上电后10S内爆炸了
各位前辈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2013-01-31):
C2的正负电源极性在电路中接反了,10S内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的正负电源极性在电路中接反了,10S内定爆。

  您好, C2 所在电路以前是正常工作的, 我为了使VCC 的电压更平稳些,家了个C4, 之后再工作就爆炸了,
以前C2所在电路时能完好工作的
  有没有可能是IN5819的 问题(事后 我测5819 ,5819还是没问题的,所以也就不明白了)

楼主:
希望各位看看电源上有没有原理性错误,谢啦

网友B:
应该说作为充电是不合理的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两组绕组共地后电压叠压的原因呢 没加C4时那组绕组输出平均电压低 电容能耐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作为充电是不合理的

是电源不合理还是充电电路不合理,能具体些么

网友D:
整流管前交流信号加电容,能滤波吗,去掉

网友E:
在C2和D1之间加个整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F:
这个看上去加了C4就成了倍压电路,C2的耐压就不够了,有量C2上的电压吗?

网友G:
我看了一下  是不是 共地(图中两个GND)的问题   变压器的中线接vcc所在线路  二极管1n5819的阴极接变压器的下面(第三根线)

网友H:
11楼lymum 和12楼gcxzhz 所说接近真相。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很基本的问题。但要说清楚,非画几幅图来说明不可。
待我把图画好再来回复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1楼lymum 和12楼gcxzhz 所说接近真相。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很基本的问题。但要说清楚,非画几幅图来说 ...

期待中……
昨晚睡觉前看了这个帖子,手绘了几张图,懒得画电子档的,就没回,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楼lymum 和12楼gcxzhz 所说接近真相。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很基本的问题。但要说清楚,非画几幅图来说 ...

期待maychang 老师 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ychang老师:
  大概明白了,叙述一下,A图工作是没问题,C4有了直流电压,到了 B图,C4的电压抬高了变压器二次侧电压,C2上的电压超过最大耐压值,所以爆炸了,这一个过程中,5819 处于无电流流过状态。
  我想的解决方法是一种是如下图所示

                             还有一种是取消C4,但取消C4输出的半波 对充电是不是有不好影响?

网友H:
其实你的目的,是获得一个高些的电压Vcc和一个低些的电压Vss,Vss供运放使用,Vcc对 电池充电。
可以用这个电路,还省一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你的目的,是获得一个高些的电压Vcc和一个低些的电压Vss,Vss供运放使用,Vcc对 电池充电。
可以用这个 ...

这电路在B图工作时是不是也会有抬高电压效果?

dian .jpg (13.66 KB )

网友B:
多不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不合理啊!

能告诉我哪里不合理么?

网友H:
21楼:
看来,我在16楼贴的图,你并没有看明白,所以对18楼图才会产生疑问。

22楼所说不合理,我估计是说你首帖图。首帖图和我18楼图比较一下,就应该能够看出不合理之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21楼:
看来,我在16楼贴的图,你并没有看明白,所以对18楼图才会产生疑问。

这回应该看懂了,高的指VCC,低的指VSS, 我惯性的把C2所在电压认为是VSS了

网友J:
原理图不合理,C2的正负电源极性在电路中接反了

你看错了。

网友K:
半波整流给锂电池充电,全波整流给运放供电,是居于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半波整流给锂电池充电,全波整流给运放供电,是居于什么原因?

线性稳压器需要输入电压较大(估计半波整流输出电压不够,而充电电压半波整流的输出能差不多小些),我收上就一个50W的18V变压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线性稳压器需要输入电压较大(估计半波整流输出电压不够,而充电电压半波整流的输出能差不多小些),我收 ...

我是觉得全波整流输出功率大点,给电池充电;半波功率小点,给LDO。整流输出电压取决于绕组,与整流方式关系不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两组绕组共地后电压叠压的原因呢 没加C4时那组绕组输出平均电压低 电容能耐的住 ...

感觉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