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的外部中断,怎么有两个中断标志位?我到底要clear哪个

楼主(2013-01-31):
    当外部引脚检查到电平变化后,
    PORT_ISFR_REG有标志位,
  怎么 PORT_PCR_REG也有标志位?我x,到底清哪个,我试了半天,都可以呢,不能这样搞呀,datasheet都不说,这样搞要死人的

网友A:
呵呵,保险点都清吧

网友B:
可能两者稍有差异,但是datasheet什么会不说呢?
会不会在其他的文档里啊。

楼主:
哪里都没有呀,就1个文档

网友C:
PORT_PCR_REG 好象是专门用作清除标志的.
这么设计一定是有道理的, 楼主最好去手册上看明白说明再决定.

楼主:
一.PORTx_PCRn 的ISF标志Interrupt Status Flag
The pi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is valid in all digital pin muxing modes.
0 Configured interrupt has not been detected.
1 Configured interrupt has been detected. If pin is configured to generate a DMA request then the
corresponding flag will be cleared automatically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quested DMA transfer,
otherwise the flag remains set until a logic one is written to that flag. If configured for a level sensitive
interrupt that remains asserted then flag will set again immediately.

二. PORTx_ISFR, 31-0Interrupt Status Flag
Each bit in the field indicates the detection of the configured interrupt of the same number as the bit.
0 Configured interrupt has not been detected.
1 Configured interrupt has been detected. If pin is configured to generate a DMA request then the
corresponding flag will be cleared automatically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quested DMA transfer,
otherwise the flag remains set until a logic one is written to the flag. If configured for a level sensitive
interrupt and the pin remains asserted then the flag will set again immediately after it is cleared.

网友D(2014-02-22):
搞K60的很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