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BLCD三个霍尔传感器坏掉一个的软件补偿方法

楼主(2013-01-31):
有那位大侠知道无刷电机BLCD的三个霍尔坏掉一个的软件补偿方法,救急啊,大侠们!

网友A:
是电动自行车吗?
用软件模拟的方式可以补偿一下。。

楼主:
嗯,知道呀,想了很多方法但是都有缺陷,那位大侠有解决问题的思想啊

网友B:
是有缺陷的,
办法1. 根据转速估算坏相的换相时刻. 有风险, 但出力影响不是很大
办法2. 坏相的两相不工作, 没有风险, 但大大影响电机的出力
再有, 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 把影响和风险降低到最小

楼主:
办法2. 坏相的两相不工作, 没有风险, 但大大影响电机的出力

这个可以让电机转起来,坏的是霍尔值跟上一次一样,则不开通驱动管。这也就造成360度受力不均匀从而出现抖动。。。。。。。。。

楼主:
办法1. 根据转速估算坏相的换相时刻. 有风险, 但出力影响不是很大

这种办法感觉做起来不是一点半点的难

网友A:
用另两个好的信号频率,算坏的时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另两个好的信号频率,算坏的时刻。

你好,能说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