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28mA输出的开关电路

楼主(2013-01-31):
大家好!

     请问下下面这个电路能满足要求么?领导说这样MOS很容易烧。。。。,有什么改进的建议么,感谢!

网友A:
简单的作法是输出加自恢复保险;不过建议还是串一个限流电阻后再加自恢复保险。

网友B:
输出没有限制电流,即保护

网友C:
不知道 Q4 放那里干吗
MOS很容易烧, 想必要加个过载保护吧.

网友D:
输出的开关电路建议使用继电器,不要用mos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出的开关电路建议使用继电器,不要用mos管。

输出电流28mA,貌似不需要继电器。不知道开关频率是多少,如果不是很高,用个PNP的管子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