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我的STM32 uClinux具备了初步的实用价值(加载JFFS2文件)

楼主(2013-01-31):
上周引导uClinux kernel启动成功确实让人兴奋了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434231-1-1.html
但是光有内核和根文件系统(只读的)还是不够的,一个linux系统至少需要一个可读写的文件系统和与外界交互的通信接口才有实用价值要不然只能作为Demo演示。这周经过努力终于突破了这两个难点,我的uClinux系统成功加载了可读写的jffs2分区(可存取文件,可执行程序),在根文件件系统里集成了rx命令实现了从PC机下载文件到jffs2分区。
1. JFFS2文件系统加载
   在ST官方提供的源码包中编译uClinux只能生成一个只读的rootfs.img.bin根文件系统镜像,里面放置的是事先配置好的内容。为了增加jffs2分区需要做这几件事:
   一、在linux2.6.x/drivers/mtd/map目录下找到flash的分区设置文件,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追加一些分区,最后编译;
   二、使用mkfs.jffs2这个工具制作生成一个jffs2分区镜像;
   三、将上面生成的image文件烧写到STM32外扩的NOR FLASH里面,启动linux后挂载就可以了;

2. rx命令
   这是uClinux包中busybox下面的一个小程序,可以用它来通过串口下载文件到开发板上,有了rx就可以让STM32核心板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与PC机交换文件了。

完成了这两个重要的工作,以后使用这个平台的朋友就可以转向驱动和应用程序的开发了。

我自己写的bootloader

启动uClinux

启动完成,ls目录(jffs2挂载在tmp下)

执行hello world程序

创建文件夹rx_data

使用rx命令接收一个文件

显示接收文件的内容

uClinux启动视频:

楼主:
这里的气氛不够活跃啊,看来我贴错版块了

网友:
你这个  太高深 看不明白啊

网友A(2013-06-14):
最近在考虑这个uclinux,还在找资料研究中,下载了最新的版本,解压开好像10多万个文件……

楼主:
对,uclinux就是这么多文件的,都是源码。

楼主:
过奖了。硬件100%是自己做的,软件(uClinux)ST已经有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移植的工作而已。

网友B: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B:
F103ZE可以运行uClinux吗

楼主:
当然可以啊,我这个板子用的就是STM32F103ZET6啊。

网友C:
对RAM和ROM有什么要求?

楼主:
已我的使用感受来说,uclinux需要至少1M的RAM,为了存储程序需要至少1-2M的flash

网友D:
很不错    需要好好学一学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我的使用感受来说,uclinux需要至少1M的RAM,为了存储程序需要至少1-2M的flash ...

是呀,但是103最多只有512K的FLASH和64K的RAM吧~?
膜拜呀~~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是呀,但是103最多只有512K的FLASH和64K的RAM吧~?
膜拜呀~~学习了。。。

哦。。。看了你另外的帖子,外扩了FLASH和RAM撒~~

楼主:
是的,肯定得外扩FLASH和RAM的。

网友F:
LZ搞过用网络调试驱动和应用么?
配置STM32上UCLINUX的NFS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编译内核的时候,那些有关NFS的选项是一定要选上的呢?
在网上也看了几个**,不过不是很全面。试了试,都报错。。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调试过uCLinux下的nfs

网友F(2013-07-19):
请问lz:
你是如何将文件系统的分区MTD1变为WR的呢?
难道就把BOOTLOADER传给kernel的command line中的RO去掉就行???
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吧?需要改变编译内核的选项么?
LZ能指点下么?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F:
我按照lz提示的前三步做了一下,在挂载的时候,提示一堆
jffs2_scan_eraseblock(): Magic bitmask 0x1985 not found at 0x00020000: 0xffd4 instead
首先 我很好奇要擦除的地址怎么是0x00000000~0x000f0000左右,它应该是要擦除并重写rootfs?这个地址是没加NOR FLASH偏移量的地址吧?或者还少了rootfs相对于NOR FLASH的偏移量?
并且最后出现这个:
CPU: 0    Not tainted  (2.6.26-uc0 #32)
pc : [<63c5e204>]    lr : [<6400c4e7>]    psr: 0100000b
sp : 6802be68  ip : 00000000  fp : 680319c8
r10: 680c0db8  r9 : 00010000  r8 : 00380000
r7 : 0000321c  r6 : 6802be74  r5 : 64380000  r4 : 6802be74
r3 : a00af9d0  r2 : a00af9d0  r1 : 43800000  r0 : 64380000
Flags: nzcv  IRQs on  Mode UK11_26  ISA   Segment kernel

这个PC值怎么变成0x63XXXXX了?难道是SRAM不够?我的SRAM是1MB的。

网友G:
汗啊,SDIO库都没弄好,uclinux估计难说了,支持一下.

网友H:
也对这个感兴趣,ST官方只是提供了源代码? 有没有提供对应的移植呢? 官方有没有评估套件可以直接运行UCLINUX?

楼主:
用官方的STM3210E-EVAL评估板就可以运行它的uCLinux的,只不过那个板子只有1MB的RAM,运行uCLinux后剩下的就不多了。

网友I(2014-02-26):
引用 楼主:
过奖了。硬件100%是自己做的,软件(uClinux)ST已经有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移植的工作而已。 ...

老大,我听说ST一般硬件有板的、、软件还没听说过,uClinux是ST维护的吗?请指教;

网友J: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K(2014-09-28):
找好马扎,前来学习!

网友L(2015-06-27):
移植这个工作都是要干啥啊?

网友M(2016-05-27):
引用 网友F:
我按照lz提示的前三步做了一下,在挂载的时候,提示一堆
jffs2_scan_eraseblock(): Magic bitmask 0x1985 n ...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我将norflash前面分一个区 裸写内核, 然后我格式化最后一个分区 ,结果重启后, 内核丢了一半

网友N(2016-12-22):
引用 楼主:
过奖了。硬件100%是自己做的,软件(uClinux)ST已经有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移植的工作而已。 ...

问下,st官方的uClinux能给个链接么?

不好意思,你的这个帖子才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下,st官方的uClinux能给个链接么?

不好意思,你的这个帖子才看到

ST的网站改版了,我也找不到了。另外那个uclinux只支持STM32F103,也没有更新。
我现在已经转向Linux kernel 4.20了,正在做STM32F429的porting。很快会有成果!

网友N:
引用 楼主:
ST的网站改版了,我也找不到了。另外那个uclinux只支持STM32F103,也没有更新。
我现在已经转向Linux ker ...

STM32F429的porting?

好高大上的样子。。。希望能看到 。。。。哈哈

网友O:
楼主能把下述步骤的具体做法贴出来吗?我去做老是失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谢谢。
一、在linux2.6.x/drivers/mtd/map目录下找到flash的分区设置文件,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追加一些分区,最后编译;
   二、使用mkfs.jffs2这个工具制作生成一个jffs2分区镜像;
   三、将上面生成的image文件烧写到STM32外扩的NOR FLASH里面,启动linux后挂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能把下述步骤的具体做法贴出来吗?我去做老是失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谢谢。
一、在linux2.6.x/drive ...

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好多细节都忘了:(
新手建议不要搞这个,还是用STM32加库函数或者STM32CUBE当单片机,这是STM32的正常用法。
我这算偏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