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程序解决直流电机反电动势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用单片机控制两个继电器实现24V直流电机正反转,电枢两端分别接2个继电器的公共点,2个继电器的常闭点都接场效应管的漏极,常开点都接电源+24V,场效应管用来改变电压实现调速的,每次吸合一个继电器实现电机正反转。直流电机驱动一个蜗轮蜗杆装置(带自锁),带动物体移动。现在在一个角度20多度的斜坡上带动物体进行上下移动,最上边有个挡块。当物体接近最上边的挡块时,开始减速,碰到挡块立即停下来。现在的问题是,断开继电器停下来(电机运行电流一般10A),物体会向下滑动一点距离。没有装抱闸装置。在不太陡的地方移动,不会发生下滑现象,蜗轮蜗杆装置带自锁。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断开继电器时,电机电枢两端短路,形成的反电动势带动电机反转,蜗轮蜗杆带着物体下滑?不用抱闸装置怎样才能解决这个下滑问题?谢谢!

网友A:
电机的反电动势在没有回路的情况下不会形成驱动力,不知道你的蜗杆自锁装置是怎样的,感觉像是机械回差之类造成的,楼主能考虑加大传动比和加阻尼么?

网友B:
哇塞, 你连机械也懂

网友A:
呃,因为打杂打多了,另外忘给楼主说了,停车时候短路直流电机两端可以刹车,从这个角度看,反电动势反而是帮助刹车而不是驱动。

网友C:
To: 楼上, 其实他这个电路里, 由于是两个继电器工作.  停车的时候是自动短路直流电机两端的. 所以续流刹车是电路自动完成的.
他这个问题, 不在电路, 就是在机械上.
" 断开继电器停下来(电机运行电流一般10A),物体会向下滑动一点距离。在不太陡的地方移动,不会发生下滑现象,蜗轮蜗杆装置带自锁。"
是过于相信这个 "蜗轮蜗杆装置带自锁" 了. 下滑的原因是, 下行的时候, 是负载通过蜗轮蜗杆拉着电机克服刹车继续转. 而楼主提到的 "自锁" 是要在电机完全停下后才起作用. 所以下滑的现象不可避免. 也并非机械回差造成.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的指点,已经明白了原因。在现有的基础上,怎么改进,才不下滑,最好改动小些。

网友D:
“当物体接近最上边的挡块时,开始减速,碰到挡块立即停下来。”你可以增加减速的时间或者减速的速度试试

楼主:
减速我是靠场效应管降低电压实现的,物体比较重,电机额度转速是每分钟2000转,转一圈指示灯会闪一下,现在都能看到指示灯的闪烁了,速度只有每分钟几百转了,再慢的话,电压再低会不会爬不动啊。

网友E:
群里大侠好多啊  我都挺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