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2013-01-31):
板子断电放置几分钟后,i2c配置顺利,如果断电后马上上电,i2c配置不进去,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查查是不是复位的原因

网友B:
如果没有复位,那么上次的配置就不会失效。

网友C:
可能是断电时,因板子上大电容等储能元件影响,实际芯片上的电压不会马上跌落,快速上电时,不能保证可靠复位

网友D: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复位信号

网友E:
这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