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怎么通过诊断接口取车速

楼主(2013-01-31):
如题  现在开发一款车况抬头显示器 怎么通过诊断接口那边取到CAN总线数据信号 如有经验可出资研发

网友A:
只要有通信协议,ECU的参数都可以读出来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不过,ECU制造商不一定会公开其内部应用协议。
有条件 可 实物试验 测试——分析——**部分协议

网友C:
什么车系,协议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啊,要那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