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降低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间的相互干扰呢?

楼主(2013-01-31):
如何降低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间的相互干扰呢?
   有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尽可能减小电流环路的面积;
   第二个原则是系统只采用一个参考面。相反,如果系统存在两个参考面,就可能形成一个偶极天线(注:小型偶极天线的辐射大小与线的长度、流过的电流大小以及频率成正比);而如果信号不能通过尽可能小的环路返回,就可能形成一个大的环状天线(注:小型环状天线的辐射大小与环路面积、流过环路的电流大小以及频率的平方成正比)。在设计中要尽可能避免这两种情况。
      坦白地说,这个问题国内有很多的设计规则和经验,再坦白地说,这个问题长久困扰着很多EMC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因此,大家才对这个话题老生常谈,这其实从侧面可以反映,至少在目前,那些关于数模设计的经验规则对大家没有任何帮助作用。

     诚然,任何一位初学者都是从经验规则开始,但是,经验规则所体现出来的僵化、片面及狭隘的特性对一个成功的设计不会有任何作用,照搬规则如同豪赌,赢了是因为你的运气。EMC设计只有有的放矢,才能设计出成功的产品。岛主曾经以雨伞来比喻活学活用,"当初可能是用来防雨的,但大家不也用来遮阳吗?”这句话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和认可,其实也从侧面说明了大家对此也有切身体会,因此我们才共鸣了。

       同样,数模设计也要避免照搬经验和规则,但要彻底讲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数模干扰的机理,数字对模拟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串扰。通过数字与模拟信号线间的分布参数相互影响,不过这个问题至少目前已经不是很突出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数字信号要布置在数字区域,模拟信号要布置在模拟区域,空间上都已经做了隔离,因此,风险也减少了;
(2)共阻抗耦合。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共地时,由于地线在高频时存在一定的阻抗,因此数字信号回流流过时将产生一个压降,这就是共模电压源,此时,如果共模电流流经模拟区域,在模拟区域地上产生压降,此时这个电压如果叠加在模拟信号上,便会影响模拟信号,这就是数模共阻抗干扰的机理。

楼主:
根据对共阻抗耦合的原因分析,解决方法如下:

    对于使数字地产生的共模电流不流经模拟区域,数模分割其实就是这个初衷。但实际情况是,有很多的案例都对数字与模拟进行了分割,但仍然不能解决数字对模拟的干扰。在此,需要郑重强调一点,如果只想通过数模分割就解决数字对模拟的影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做法。数模分割需要从系统架构上做深度分析,比如塑料或金属机箱、系统接地点、模拟区域有无I/O线缆等等。
例如对于塑料机箱,如果模拟区域有I/O电缆,此时数字模拟分割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数字信号在GND上产生的共模噪声会因为I/O线缆与参考接地平板的分布参数形成环路,此时共模电流也将流经模拟区域,所以,这种分割存在很大的风险。

    对于金属外壳的产品,因为单板需要接地,因此重点需要关注接地点,即接地点的设置要避免数字区域共模电流流经模拟区域。对于模拟区域无I/O线缆的情况,在进行数字与模拟分割后,可以在A/D芯片数字与模拟GND上设置接地点,避免数字区域的共模电流流经模拟区域。但对于模拟区域有I/O线缆的情况,因为线缆对地的分布参数,因此,存在共模电流流经模拟区域的风险,此时还需要充分考虑I/O线缆的长度,如音频耳机线因为比较短,可能分割后风险不大,但是,如果线缆很长的情况下,即使分割也有很大的风险。

    任何事物没有绝对正确性,数模分割同样如此,如果设计不好,会产生负面效果,比如跨分割布线等等,另外,高频时即使分割了,分割之间存在分布参数,因此,也不能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分割。初学者或对EMC一知半解的工程师,如果对数模分割把握不准,建议尽量少分割或干脆不分割,保证GND平面完整,降低GND平面的阻抗,同样可以减少数字对模拟干扰的风险。

1. 降低GND阻抗,降低共模电压源;
    2. 避免数字GND产生的共模电流流经模拟区域。
     对于降低GND阻抗,极端点地阻抗为零,此时即使数字信号回流流过,也不会产生共模电压源,因此,也不会影响模拟信号,但是,实际情况是做不到GND零阻抗,唯一的手段就是使其无限制的降低,如使用GND平面、GND平面减少分割、GND平面长宽比小于3等等;

网友A:
尽可能减小电流环路的面积

网友A:
系统只采用一个参考面,恩,这两点楼主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A: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共地时,由于地线在高频时存在一定的阻抗,因此数字信号回流流过时将产生一个压降,这就是共模电压源

网友B:
地线在低频时的阻抗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C:
在设计电路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间的相互干扰是必须考虑的问题的,楼主讲的挺好的

网友D(2013-03-03):
任何一位初学者都是从经验规则开始

网友E:
经验之谈   不错   一般我在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时   都是使用0欧姆电阻或者是使用滤波电感  这样个人觉得比较可靠  呵呵

网友E:
另外   在电路设计中一定要注意将电源模块和功能模块之间隔离  这样能够保证电源不会对功能电路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些只是我的经验之谈   如果有补充的  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呵呵

网友F:
系统只采用一个参考面。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楼主分析的也很到位的,总之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