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操作软核中的GPIO?

楼主(2013-01-31):
在Edk中添加了一个general purpose IO 到axi4lite_0总线上,也生成了bit流,那我进到sdk后,怎么对这个GPIO进行操作?这个GPIO是32位,双向的,我怎么对它进行操作啊?如果在arm中,一般我会写一个函数,在函数中对GPIO端口的寄存器进行操作,就可以实现电平的高低,那在软核里,我应该怎么操作这个GPIO,是不是也先找到寄存器?如果是,我怎么找到寄存器,谢谢!

网友A:
在安装目录下\ISE_DS\EDK\doc\usenglish\xilinx_drivers_api_toc.html,打开他,里面有各种IP核的API函数的解释,
在安装目录\ISE_DS\EDK\sw\XilinxProcessorIPLib\drivers下找到你的GPIO的文件夹,里面有例子,可以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charlydady!

网友B:
呵呵   21ic高人就是多啊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顶起来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charlydady!

不客气啊。。。呵呵

网友C:
2L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