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AD精度远达不到12位,如何提高?

楼主(2013-01-31):
(无正文)

网友A:
有很多地方见到讲这个问题了.
软件校准
或者采用外部 ADC

网友B:
软件校准
至少可以达到10位以上

网友C:
找找看有没有干扰,或者软件上有什么问题,器件应该没有这么差的

网友D:
帮顶,这个不懂

网友E(2013-07-10):
它的精度真的有这么差吗   兄弟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上线了记得回复我

网友F:
怎么可能这么差?我用的很准,肯定是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记得我第一次用16位的专用ad芯片,做出来的板卡精度才10位,后来改进了板卡后才达到15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可能这么差?我用的很准,肯定是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记得我第一次用16位的专用ad芯片,做出来的板卡精 ...

楼上能介绍下细节的么?16位的AD采集的怎会做出来才10位的?有些不太明白的啊,求赐教

网友F:
16位的AD采集出来的数据是10位是这个样子实现的,AD直接采集一个非常精准的直流量,结果才挤出来的数据有上下64个码的波动,就认为只能精确到10位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模拟回路与数字回路PCB设计不合理。

网友H:
不可能这么差的,楼主要设计好电路哦,这样精度还是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6位的AD采集出来的数据是10位是这个样子实现的,AD直接采集一个非常精准的直流量,结果才挤出来的数据有上 ...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