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里的PKTEND引脚怎么才能用起来呢

楼主(2013-01-31):
向上位机发送4个字节的数据,用的slavefifo模式,当填完四个字节的数据后,我将PKTEND拉低了一个时钟周期,这时候数据应该会打包上传的啊,可是上位机就一直读不到,死等在那里,只有填充到512字节的数据后,上位机才读得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PKTEND和你的上位机没有直接的关系。PKTEND只是你外部的控制器(MCU,DSP,FPGA)来告诉68013A,我这是最后一个包了或者短的数据包。
68013A接受到这个数据包后,如果是AUTO模式,才会传到USB host端。
看看这个知识库,关于PKTEND的用法:http://www.cypress.com/?id=4&rID=56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