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XT1使用高速外部时钟无法使用

楼主(2013-01-31):
Launchpad的XT1使用高速外部时钟无法使用,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网友A:
?只能接32768hz啊 看datasheet

网友B:
内部时钟1M 还不够用的?

网友C:
你没开那个功能  当然不能用了 。。。。  软件看看例程  ti例程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应该是基础时钟源BCSCTL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