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流检测

楼主(2013-02-01):
大家对传感器几百纳安的电流检测有什么好办法吗?有谁实践过的,请发表高见。

网友A:
学习一下lymax大侠的1pA微电流测量吧 学会了之后nA级的测量就不在话下了哈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474

网友B:
微电流放大器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放大器输入阻抗要足够大,即Ri要远远大于Rf,Ri表示运放输入阻抗,Rf表示反馈电阻
(2) 噪声和漂移要小于被测信号电流,即信噪比要高,否则输出的噪声电压或漂移电压将使输出的信号电压淹没或使输出信号难以辨别
放大器的灵敏度:直流微电流放大器能有效放大的最小电流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80%bb%e7%bb%93/

网友C:
CMOS的高精度运放就可以搞定了,比如SGM8552、OPA2333、AD8552之类

网友D:
NA,这个级别没接触过,太高级别了,哈哈!等高人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lymax大侠的1pA微电流测量吧 学会了之后nA级的测量就不在话下了哈
https://bbs.21ic.com/forum.php? ...

lymax大侠的这个帖子是窄带宽的微电流,LZ要具体看你的信号的带宽要求,还有响应时间,量程等方面的要求。